中频炉

楼主(2011-03-22):
请问大家
     中频炉的交流电流为500A,直流电流却达到1000A.如何才能有效降低直流电流.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至少得把电压说出来吧~!

楼主:
不好意思!
     电压在500V左右,正常情况直流电流不超出700A.是不是感应器和电容器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电压在500V左右,正常情况直流电流不超出700A.是不是感应器和电容器不合适?
看来你的设备是直接调压整流的,没有经过升压。

网友B:
中频电流怎么样?如果中频电流低的话,可能是电容组有毛病,现在都有些忘了,好长时间不弄了.

还有直流电压是多少?交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C:
调整一下截流电位器,如果不行,拆除部分电容器试试。

网友D:
调节 控制板可调电阻   我在论坛上过中频电炉变频柜 你可以搜一下我的帖子 不明白可以和我联系、问一下多大功率的电炉(估计在300KW左右),不知电压多高 380V还是6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