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怎么设置

楼主(2011-03-22):
国外发来程序再写入PLC前,COM不能设置,无法写入PLC请教各位有没有解决办法。PLC是三菱Q系列。

网友A:
COM口是在通讯设置中选的;

网友B:
不能设置,是可能在监控写入状态时保存的
要是在写入状态时保存,那就可以更改

网友C:
打开程序,看看打开的窗口,应该有监控软元件的窗口,关掉这个窗口就可以设置COM口了.

网友D:
兄弟你也用三菱的啊?其实COM口设置就在我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就可以设置啊!不过你这种情况你根本不需要设置啊 你在选择R232通讯的时候将COM口改下就可以啊 具体改成多少你可以看看你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端口那一项里面COM口是多少就改成多少就可以啊,一般三菱默认的是COM1,具体不明之处可以联系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