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rs触发器 的问题

楼主(2011-03-22):
西门子STEP 7手册里面的 一示例;
问题:故障控制 failure 为什么采用常闭,r输入端不是一直保持高电平?
能否解释一下详细的基本原理过程?
初学谢谢

楼主:
在群里得到的信息是 :理解这个图之前,需要了解电机的星三角启动控制?
就一个示例程序应该不用吧?

网友A:
只知道如果“故障控制这个点”一直接通,R端就一直复位,S就无法置位!
是有故障接通? 还是无故障接通?
这个小程序特别简单!
我感觉好像是有故障时,无输出!故障点常闭!
无故障时,输出,故障点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