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我们单位有一台拉床(刨床),直流电机功率361KW,有个十米左右的工作台,左右移动切削长的导轨工件,以前工作时压降大概20V-30V左右,如电源电压395V降到370V左右,厂家说切削电流大概900A,用的1000KVA的变压器,距离拉床配电柜比较远,有200米左右,最近切削跟瞬间启动时突然压降变的很大,395V电压经常降到330V左右,而低于330V拉床就拉不动了,出现闷床,而闷床跟两端制动时,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经常出现F030报警,故障值有时候2,有时候3,西门子上端与电源之间的电抗器叫声尖锐,我想知道造成压降过大的原因可能是什么?电抗还是电网原因??还是西门子有问题??还是线路电阻过大?但是突变前后线路没改变,变压器也没增加别的用电设备啊。
我用的调速器是西门子1P6RA70-91,F030报警的解释是:电枢电流实际值La达到极限值。可能的故障愿意,在再生运行时电源电压瞬时跌落,或者电流环没有优化。
电流环我优化过了,刚刚有去车间各个节点量了下电压变化:
变压器端410V在工作时降到385左右(为什么变压器刚出来端就有这么大的压降?)
从变压器到车间的配电房长度200米左右,电压从406V降低到365了,
从车间配电房到拉刨配电柜大概95米得距离,电压从404降到了350-355
3段都产生很大的压降,而我觉得最近电流比出事之前大很多,以前大概800-900上线,但是现在达到1100以上能,什么原因使电流变大?调速器毛病还是负载突然增大??
有没有高人指点啊,急死啦!!

网友A:
建议查看下功率补偿,功率因数是多少,100米的距离,压降有50伏,配电这方面有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