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线.零线.地线

楼主(2011-03-22):
相对零240伏,相对地220伏,零对地20伏。感觉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为什么相对地只有220伏呢?是接地电阻太大吗?还是因为零线电流大(三相不平衡)导致相对零240伏,零对地20伏。望大家的指导和参与。

网友A:
一般情况是三相负荷不平衡所致,测量三相电流会有明显不同

网友B:
去查吧,零线接地了,零点漂移

楼主:
没有多大问题,我是想从理能上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个人感觉:1是接地电阻大,2是零线电流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对零240伏,相对地220伏,零对地20伏。感觉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为什么相对地只有220伏呢?是接地电阻太大吗?还是因为零线电流大(三相不平衡)导致相对零240伏,零对地20伏。望大家的指导和参与。

1.  零对地所形成的电压,与测量点在什么地方有关,有20伏的电压应该是在远离重复接地的地方,由漏电流所形成的压降。如果在重复接地的地方也能测量到20V的电压,说明重复接地没有做好。
2.  这里所给出的电压,从数值上看是:相对零=相对地+零对地,地好象是分压点。从三相负载不平衡引起的零点漂移分析,这三个电压未必同相,可用示波器去确认。
3.  所提供的电压数值,是每相都如此,还是其中的一相?如果三相负载不平衡引起的零点漂移,各相对零点的电压应该是不一样的。

楼主:
以上电压值是我家里插座里用数字万用表测出来的,只是感觉有些奇怪,所以在网上请教大家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上电压值是我家里插座里用数字万用表测出来的,只是感觉有些奇怪,所以在网上请教大家的帮助。

您看:PE是重复接地点,如果做的好即电阻为零,则永远不会漂移,测不到漂移电压;N就是零点漂移,它可以在三角形内的任何地方,您在家测的就是那个电压。

楼主:
感谢zhonggong的耐心教导。您太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