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CX-0ne安装问题

楼主(2011-03-22):
我安装CX-One时老是提示安装CX-servers失败,请检查安装。我的电脑以前装过,后来卸了,现在装就这样了。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系统重新装!

网友B:
请使用CX-ONE安装盘内的卸载工具进行卸载,然后重新安装CX-ONE。

楼主:
还是没装好,现在提示提示:1607:无法安装 Installshield Scripting Runtime 除了重装系统,还有别的办法没,我这电脑光驱不好使,装系统比较麻烦,急着要去改个欧姆龙的程序。

楼主:
我是网上下的CX-ONE,用安装包里的CXORemover.exe卸了一遍,还是不行。

网友C:
不知道现在怎样
过去的办法,换台电脑/格了重装系统
原因是没按正确方法卸载旧的cx-one

网友B:
1607是你的的Windows操作系统的Installer的问题~微软下载Windows Installer进行重新安装。

楼主:
重装系统OK了,谢了

楼主:
C侠是个高手,佩服

网友D:
用360强力卸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