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最近公司有个项目使用中控DCS,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常规回路和自定义回路有什么不同,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比如一个液位控制回路,是组态成常规回路还是在自定义算法中组态?AI,AO已在I/O中组态

网友A(2011-05-11):
如果只是简单回路控制,就用常规;自定义回路只是先分配一个位号,然后在自定义方案中定义输出输入(bscx模块),功能可扩展

网友B(2013-01-12):
如果同样类型的AI和AO出现比较多,则用自定义回路,比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