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我想用一台伺服控制器控制一台变频电机,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什么品牌的控制器可用,当然我们还要用相同品牌的变频器,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下什么牌子的可用吧,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
我用过的几种驱动器都是要接制定的电机的,不能乱接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目的啊。变频器为什么要用伺服放大器控制呢?

网友C:
我用的都是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D:
用伺服控制器控制变频电机比较浪费。西门子的MC系列的,就可以VC和MC两用。

网友E:
留个贴,学习下。。。没听过这样的

网友F:
我想应该能控制,用速度控制方式从原理上是可行的,我们公司的设备就是用西门子驱动器控制变频电机的,不过性价比不合算

网友G:
可以控制,但电机最好加上编码器

网友H(2011-07-16):
大多数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编码器都采用通信联机的!通信不上驱动器无法工作的!

网友I(2011-08-24):
为什么要这样控制??完全浪费伺服控制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用伺服控制器控制变频电机,不是你疯了就是我疯啦
1、伺服控制器与伺服电机是配用的;
2、伺服电机安装有编玛器,用来检测转子的位移;
3、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以脉冲步距式定时定量前进,来完成既定的位置控制目标。
4、所以伺服控制器不能用来控制变频电机的!
5、但是变频器可以用控制相应的伺服电机,完成变频调速的功能!

网友J:
这里的朋友还不熟悉,跟大家打个招呼,发言有不同意见者欢迎拍砖!

网友K:
给你头上来块大砖头
吃饭了撑的。浪费啊。变频器直接用PLC控制就好了。

网友L:
楼主想用牛刀杀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