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潜水泵分为那几种,各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有三种
清水泵,排污泵,深井清水泵,我只见过三种

网友B:
根据泵的比转数,可分为轴流式潜水泵,混流式潜水泵,离心式潜水泵

如果排污的通常是WQ,QW,QXD潜污泵,
如果是抽清水的,QJ,QY,QS潜水泵

qd3-22/2-0.55  Q表示潜水泵,D表示单项电源,3表示流量,22表示扬程,2表示两个叶轮,0.55表示电机功率。
q3-30/2-0.75这里的Q也表示潜水泵的意思,3表示流量,25表示扬程,2表示是两个叶轮,0.75表示电机功率
40WQ7-7-0.55 这里的40表示口径为40mm,W表示污水泵的意思,Q也表示潜水泵,7表示流量和扬程,0.55表示电机功率。

比如WQ25-30-2.2 就是污水泵 流量25m3,扬程30米高,功率2.2千瓦
比如QJ25-30-2.2 就是清水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