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我们单位有一台拉床(刨床),直流电机功率361KW,有个十米左右的工作台,左右移动切削长的导轨工件,以前工作时压降大概20V-30V左右,如电源电压395V降到370V左右,厂家说切削电流大概900A,用的1000KVA的变压器,距离拉床配电柜比较远,有200米左右,最近切削跟瞬间启动时突然压降变的很大,395V电压经常降到330V左右,而低于330V拉床就拉不动了,出现闷床,而闷床跟两端制动时,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经常出现F030报警,故障值有时候2,有时候3,西门子上端与电源之间的电抗器叫声尖锐,我想知道造成压降过大的原因可能是什么?电抗还是电网原因??还是西门子有问题??还是线路电阻过大?但是突变前后线路没改变,变压器也没增加别的用电设备啊。恳请各位达人帮忙
我用的调速器是西门子1P6RA70-91,F030报警的解释是:电枢电流实际值La达到极限值。可能的故障愿意,在再生运行时电源电压瞬时跌落,或者电流环没有优化。
电流环我优化过了,刚刚有去车间各个节点量了下电压变化:
变压器端410V在工作时降到385左右(为什么变压器刚出来端就有这么大的压降?)
从变压器到车间的配电房长度200米左右,电压从406V降低到365了,
从车间配电房到拉刨配电柜大概95米得距离,电压从404降到了350-355
3段都产生很大的压降,而我觉得最近电流比出事之前大很多,以前大概800-900上线,但是现在达到1100以上能,什么原因使电流变大?调速器毛病还是负载突然增大??

今天我拿卡表,卡了下电流,发现意外的情况,直流电动机额定电压400V,额定电流961A,900r/min,经变速箱变速后大概每分钟75米得距离,按厂家反映,900转的时候经变速走80多米,所以,调速出来的电枢电压应该在300多V吧,但是今天刨床刨材料时,我拿万用表量以后发现电枢电压只有170V,而且拿卡表卡电枢电流达到了1800A已经是额定电流的两倍了,电源交流电流也在1200A左右,交流电源降低到了350V,但是床身的速度并未见到比以往速度慢啊,整条线路压降增大跟电流突然增大有没有关系呢,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先要进行检查:

首先,空载运行到额定工作点,用示波表测试6RA70(是吗?)的整流输出电压波形,看看6个波头是否整齐,这主要是看整流器的触发电路是否正常;

第二,空载运行到额定工作点,观察r004的值,也就是说电机的空载电流是多少?正常情况应该是10%以内,如果不是,检查电机。当然前提条件是电枢电压必须在正常的额定值。

第三,测量电机的励磁电流是否在额定值?

总之,这个问题,有变压器容量紧张所致;有电机故障导致电枢电流增大可能;还有励磁电流太小所致,还有装置的触发电路不正常,导致触发故障是电枢电流增大等等。

只有确定了问题点,才好去有针对性的解决。

网友B:
楼上是这块的专家了.
除了这些还得检查下进线有没有哪里松动等, 压降这么大70很难正常工作的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明天我再去看看,我还弄不明白,变压器二次侧降低的20多V是怎么回事,变压器容量应该不小啊,头疼啊,还请达人们在跟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