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plc一般会出现哪些比较多的问题

网友A:
接触多了问题就多了,不过学到的东西也相对会多了

网友B:
硬件部分应该煤什么  主要是软件部分   像通讯  控制等

网友C:
出现问题多,那是你不熟悉,待你玩熟了,问题就越来越少。

网友D:
通信坏,别的没什么。出故障的几率很低,就算,也大都使用不当。

网友E(2012-06-13):
硬件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F:
最简单的是逻辑控制,最复杂的也是逻辑控制!通讯很简单!干扰比较麻烦!

网友G:
一般软故障多吧,注意不受磁场干扰!

网友H:
明白楼主的意思,想问一下PLC硬件都会出现那些意外:
例如:
1、一般都会有接近开关直接接到PLC模块,这个接近开关如果电源线出现接地或短路等故障后会造成柜内烧保险,甚至模块烧坏;如果真是这样只有换新模块解决;
2、通讯模块异常,例如模块进水,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例如车速不稳,张力突失等;如果进水不严重,清理干净,吹干还可以用,我处理过一次;如果真的没救了,换新的吧;
3、电源的问题,加好保险很重要,否则易坏模块,没有备件可就急眼了,外围接到PLC的线出问题也会影响到PLC硬件,见过供电源的小变压器坏直接烧坏整个PLC的。
总之硬件不是那么容易坏的,软件更不会坏了,操作不当或不到位占多数,可以看程序帮助我们查找问题,至多是修改程序。

网友A:
干扰问题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