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本厂一台机器以前用的是日立SJ200,4KW的变频器,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突然烧掉了,今天新买了一台日立WJ200,4KW变频器。
装上去,接好线,按要求设好各项参数。通电试验,奇怪的事发生了,频率总是在2点几HZ左右闪动。而我设置的运行频率是30HZ(F001),其它的参数也是按机器的要求设置的(而且检查了几遍都没错)。通过外部继电器端子给运行信号(L和1端子)。频率就是上不去。求各位师傅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现的原因。

网友A:
先检查一下进线电源电压

网友B:
如果参数设置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变频器失速保护了,可能是电机负载电流太大,检查一下电机负载

楼主:
搞好了!
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早已解决,什么问题也没有,把变频器从新初始化,然后设置几个主要参数变OK了!不能完全按照以前那个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否则不正常。就这样,很简单的。

网友C:
大拇指表扬一下。很赞赏这样的做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后发布对问题的处理结果。这样的共享就有很好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