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请问三菱GT1000触摸屏画面做个设定按钮,如按钮对应的PLC是D0。
当我在触摸屏上设定的中200,监视PLC的DO确是512的数据。
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数据显示的格式中那些属性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呵呵;屏上设成16进制了吧;

网友C:
应该是16进制的,HEX200=BIN512

楼主:
屏幕按键设置的是10进制,有没有其它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