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1-03-22):
现有一台设备,气源压力是0.5MPA可调。设备使用压力是0.03MPA.请问用0-1MPA的压力传感器和0-0.05MPA的压力传感器来检测设备压力0.03MPA哪个会好点,或是说哪个更灵敏些。为什么?谢谢了。

网友A:
设备的瞬间压力有没有?  如果有瞬间压力  而且比较大 就选用0-1的,选量程小的会冲击损坏;

如果无瞬间压力或者比较小使用量程小的就没事了

楼主:
没有瞬间压力,能不能说个原由来

网友B:
从理论来讲,如果两台压力传感器的精度等级是一样的,对于测量0.03MPA压力值而言,则0-0.05MPA的压力传感器比0-1MPA的压力传感器测量误差要小,同时由于刻度范围也小,其分辩率和灵敏性也会高些。但已要从现场实际出发看问题,由于压力参数大多波动较大,在选择量程时是要考虑这一因素的,为了保护压力表,通常在选择压力传感器的量程时,一般是用正常工作压力的1.5--2倍来选量程。网友问有没有设备的瞬间压力,指的就是有没有压力波动。不知楼主进设备的气压是否已经过自动控制来稳定了压力?如果是这样则可把压力传感器的量程选小点。再就是传感器的灵敏度和精度不是一回事。

网友C:
仪表的选型有一定的规律.我看是选用小的好。但在前面需加一稳压器。

楼主:
气源没有特别的处理,只是有个普通的调压阀。看了楼上说的这些,本人也基本明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