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刚到一个公司高压计量柜的电表倍率不知道,请问怎么样才能算出来高压计量柜倍率?

网友A:
看电压和电流互感器的 变比,将两个变比值相乘就是倍率。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关键是看不到呀,也不可能把电力公司的封条给拆了吧

网友B:
假如你的高压配电柜上有指针式电流表的话,看看表头的比率,高压电压互感器的标准比率是100倍。

网友C:
计量倍数=CT比*PT比
      看安装说明书  或者问问别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