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我厂用400V供电,2000VA变压器,大小电机100多台,电机运行中普遍出现B相用电流大,一般高百分之十。请大家分析一下是电机问题,变压器问题,还是线路问题。拜托。

网友A:
应该三相线路上的负载不平衡

网友B:
照明、空调、电炉等相设备分配不均;电压是否平衡;测量时造成的误差或错觉。

网友C:
相间不平衡,其实这也是正常的了,谁能分得到那么准呢?
2000VA,可能是2000KVA吧?

楼主:
五楼的大哥你很伟大,一个大错误被你看破,细心

网友D:
相间取电不平均,导致三相电压不平衡,引起电流不平衡。这很正常啊。

网友E:
尽量把三相负载调平衡。

网友F:
应该是线路不平衡,可作调整.

网友G:
很正常的事情,检查一些大功率单相负载,将其L相移到其他相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