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用触摸屏控制变频器的问题,我厂用ABB变频器控制锅炉引风机和鼓风机,因为变频器在楼下,控制安钮在楼上,看不到变频器的工作情况,所以希望用触摸屏来控制变频器,我不知道应该买那种触摸屏,用触摸屏行吗?等用,有谁知道请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只要支持Modbus RTU通讯协议的触摸屏就可以直接和变频器通讯,变频器大部分都支持Modbus 通讯协议的!

网友B:
把变频器操作面板用延长线移位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就用个屏当面板使用,是不是浪费了点;

楼主:
通讯怎么设置,好学吗,是在变频器上设置好在连接触摸屏吗,触摸屏要设置吗,我是新手

网友D:
通讯的话是不是也得考虑距离问题啊~!

网友E:
只买触摸屏还不行,不如利用ABB变频器自身的操作面板与按钮开关组成两地控制。仅是参数设置的问题。用不着添加新硬件。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把面板移到要观察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