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我要在操作画面的下方做个长条框,里面输入服务的电话号码,我现在写在方框里面的电话号码是不会动的,我想让电话号码可以从右边反复的滚动到左边应该怎么操作啊,就是说动态的,我在海泰克的触摸屏看到可以动的,而且还是单色的,我用是是A960GOT应该是是可以吧?,我搞了两天没弄出来,特来求助

网友A:
用注释显示功能可以做到
注释显示的内容设置成滚动的

现在还用A900的屏?不用新产品。

网友B:
注释显示控件设置滚动可以做,也可以用图形移动控件,程序坐标位置循环处理,可以使这个图形在屏内一定坐标范围内移动!好多控件都有一些隐藏功能,你可以想办法通过程序什么的让它为你想要的功能服务!

楼主:
真不懂,在那个地方设置啊,看手册也没看到,大哥 可不可以给点提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