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电流指示不准

楼主(2011-03-22):
一台80KW的电机(额定电流167A)用200/5的电流互感器200/5的电流表,传输距离有200多米远吧.接线一端是3根1.5平方的独芯铜导线另一端是4根1.5平方的独芯铜导线.电缆无中间接头.问题是现场的电流指示总是比实际电流小20A左右,按道理不应该出现怎么的现象,为什么啊?我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压降太大了,线损了

楼主:
这位师傅你好,我不认为换了10平方的线就可以解决问题,铜的电导率是0.175你可以算一下200米的距离电阻是多少?另外我在强调一下,我用的导线一端是3根1.5平方的铜导线,另一端是4根1.5的铜导线,我算了一下200米电阻最多也就0.7欧.     最后说一声很感谢你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