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三菱plc触摸屏的画面中的按钮图标如何做成有动作感?[求助]

楼主(2011-03-23):
我用GT Designer2-D的触摸屏编辑软件,做好了画面,进行仿真的时候发现按纽按下去看的到有按下去的感觉,那种旋钮的图也会旋转,我设置是动作属性是交替,也就是按下去,按钮要保持on的状态,现在是放开后,按钮又回复了,要是点动就没问题,我需要的是交替,怎么设置可以让按钮的图标保持按下去的样子呢?
比如下面这个图,触摸屏的按钮,中间变红的是按下去的状态,我设置的按钮功能是按一下是通,再按一下是断开,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它再按一下的时候保持通的状态,电路控制是没问题,是画面看不到,不够直观,现在一松手又浮起来了,要怎么弄?

网友A:
应为按钮中还有个指示灯功能,你要去设置的,
默认是没有设置的,
按钮同时再设置个指示灯功能,对应的指示灯地址就设置成控制的位元件的地址

网友B:
三菱的屏好久没用了,太贵!组态软件我也给删了!我现用的屏上,这种交替按扭功能里有两个状态0和1,分别还有两个状态的图片显示,可从系统图库或自己设计图片,来分别区分两个状态!不知道对帮助大不大,基本上好多屏都差不多的!

楼主:
谢谢,我设置指示灯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C(2017-07-23):
回复 楼主:
怎么设置的?我这里的按钮没找到指示灯设置。在哪里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A:
双击按钮,出来对话框中设置地址、动作选项最下方有个指示灯设置选项。

网友A:
这个图中的所示

网友D(2019-09-26):
设置成位反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