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3):
现在需要在进入界面是需要先输入密码,和有的参数页面需要先输入密码后才能修改参数,请问关于密码的程序怎么写呀?
我用了威纶触摸屏里自带的用户密码,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在线跪请!

网友A:
在PLC程序里设计啊

楼主:
能具体说明下吗,我用MOV指令试过,但不失败了,不知道怎么写,

楼主:
关键是逻辑关系不知道到怎么处理好!

网友A:
没用过威纶的屏,
三菱的屏设计过,
PLC程序如:
设固定密码:
LD M8002
MOV K8888 D500
= D500 D0
OUT M0
M0为画面切换按钮
D0为密码输入
密码为:8888

楼主:
非常感谢,我按你的逻辑试试

楼主:
M0为画面切换按钮
D0为密码输入
要先在开机界面上做个M0的隐藏切换按钮吗!
想想在界面上不知道该怎么具体处理!

网友B:
在元件--PLC控制--控制类型(选 切换基本窗口)
底下的设定好地址,用楼上的MOV指令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可以拨打400-888-0872,或者登陆WWW.WEINVIEW.CN找网上技术客服,将您的详细要求跟我们讲一下,然后根据您的需要给您提供帮助,谢谢合作。
请问触摸屏本身能设密码吗?
 有客户不好收钱的那种,想设个密码半年后不要密码就不能使用,有不想在PLC里设置,有其他办法吗?因为现在三菱PLC解密太简单了,复杂的不知道怎么做?有什么复杂的办法吗?

网友C:
关于密码设置的问题
您好!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点“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用户密码”,在里面设置密码和用该用户可操作的类别号。
   2 在主画面里添加两个数值输入元件,地址分别为  LW9019(16_bit) LW9020 (32_bit),即用户名和密码。
   3  如您要从第10画面进入11画面,双击进入11画面的功能键,选择“安全”--“限制”,选择限制类别,与您在“用户密码”里设置的可操作类别相同。
   即选择可操作此类别的用户,并输入正确密码后,才可进入11窗口。您可以照此方法去做。

楼主(2011-05-06):
引用 网友B:
在元件--PLC控制--控制类型(选 切换基本窗口)
底下的设定好地址,用楼上的MOV指令就OK了
 在触发地址里面我找不到位元件M,地址里面只有字元件的选项(D,TV。CV,CV2,SD),我先D,行吗,那样的话。上楼的OUT M0,不就没什么意义了吗?

网友D(2013-03-01):
受教了,谢谢,毛瑟顿开。

网友E(2013-10-21):
没用过威纶的屏

网友F(2015-03-10):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点“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用户密码”,在里面设置密码和用该用户可操作的类别号。
   2 在主画面里添加两个数值输入元件,地址分别为  LW9019(16_bit) LW9020 (32_bit),即用户名和密码。
   3  如您要从第10画面进入11画面,双击进入11画面的功能键,选择“安全”--“限制”,选择限制类别,与您在“用户密码”里设置的可操作类别相同。
   即选择可操作此类别的用户,并输入正确密码后,才可进入11窗口。您可以照此方法去做。
 详细信息,请访问威纶通官方网站:http://www.weinview.cn
请问一下能直接用lw9500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