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11-03-23):
FX2N 128MR不能和电脑联接,我想可能是PLC的通信板坏了,因为PLC的运行和电源灯都亮,现在可不可以换一块通信板,就是PLC自带的有422接口的板,如果可以的话,现在有单卖通信板的吗?我可以用三菱别的PLC的通信板代替吗?谢谢大家!

网友A:
FX的通讯口不是232,是422
那个口是不好换的,是在一个整板上的,要换就要换整个板
如果只是坏了那个口,板上的其他部分没有坏,那可以再扩展个通讯口,用来调试,调试完了那板还可以拿下来以后再用,通讯板用FX2N-232-BD或是FX2N-422-BD都可以

楼主:
原来可以换那个板的。谢谢了!

网友B:
加FX2N-422BD板;

楼主:
三菱售后检测是无法修理,唉,换一台。他说如果要修的话还不如换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