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1-03-23):
原来接线如下图,隔离变压器次级零线和接地连在一起,上端漏电会跳掉,后来想想才明白。
于是改掉。把零线和接地分开接。这样设备是可以上电了,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Q2和Q3不能同时上电,而且Q2每次上电要推两次甚至三次才可以上电,我选的断路器电流已经够大了呀,想不明白。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T1 2.5KVA
T2 1.0KVA

楼主:
断路器的参数都标在图上面了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隔离变压器将2次侧接地,先去面壁。2.5KAV的变压器使用10A的双极断路器,上电建立磁场的电流是满载电流的7倍,还说足够大?还有,不知道你的断路器选型对不对,电感负载使用D型的,你自己核对一下型号。

网友B:
同意楼上,先看看是不是D型

楼主:
谢谢二楼,三楼!
学习了!
哎,我用的断路器都是C型的,又得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隔离变压器将2次侧接地,先去面壁。2.5KAV的变压器使用10A的双极断路器,上电建立磁场的电流是满载电流的7倍,还说足够大?还有,不知道你的断路器选型对不对,电感负载使用D型的,你自己核对一下型号。
奇怪!二次侧接地不对吗?!

网友A:
什么叫隔离?7楼说说。。

网友D:
好帖子。都说到点子上去了。第一个,强电的是隔离,所以输出和输入与地之间都必须是绝缘的,这才叫隔离;第二个,断路器选择D型的,这是常识,C型的用于照明。D型的用于动力负载。

网友C:
关于隔离变压器二次接地问题在好多地方有讨论,下面是引用的一个观点:

单相变压器的二次侧可以接地,是否接地要看二次侧的具体需要:
如果二次侧直接接用的是人能触及的用电设备,如接用人能触及的电流表、电压表的互感器,二次侧就必须接地,如接用220V家用电器的单相变压器,二次侧也必须接地;这些接地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

当二次侧不是接用人能触及的用电器具,或是只起中间一级变压作用,或起隔离变压器作用,一般二次侧不用接地,主要原因是当其中一相接地后,不会造成短路,系统还能正常运行,可以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如电气化铁路中的隔离变压器就是二次不接地的。

网友A:
在讨论变压器的属性问题前,请不要乱给变压器命名,变压器二次侧接接地的话只能说它是普通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的话,二次侧跟一次侧完全没有电气部分的联系,包括接地!

网友C:
以下是“GB 5226.1-2002 机械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的部分内容,请注意最后一段话。
----------------------------------------------------------------------------
7 . 2 过电流保护
7 . 2 .  1 概述
    机械电路中的电流如会超过元件的额定值或导线的载流能力, 则应按下面的叙述配置过电流保护。
使用的额定值或整定值在 7 . 2 . 1 0 中详述。
7 . 2 . 2 电源线
    除非用户另有要求, 否则电气设备供方不负责向电气设备电源线提供过电流保护器件。
    电气设备供方应在安装图上说明这种过电流保护器件的必要数据( 见7 . 2 . 1 0 , 1 8 .  5 和附录B ) ,
7 . 2 . 3 动力电路
    每根带电导线应装设过电流检测和过电流断开器件并按 7 . 2 . 1 0 选择。
    如果中线的截面积至少等于或等效于有关相线, 则在中线上不必设置过电流检测和切断器件。
    对于截面积小于有关相线的中线, 应采取I E C  6 0 3 6 4 - 4 - 4 7 3 : 1 9 9 7 中4 7 3 . 3 . 2 .  1 所述的保护措施.
    在 I T系统中, 建议不采用中线, 然而, 如果采用中线时, 应采取 I E C  6 0 3 6 4 - 4 - 4 7 3 :  1 9 9 7中
4 7 3 .  3 . 2 .  2 所述的保护措施。
7 . 2 . 4 控制电路
    直接连接电源电压的控制电路和由控制电路变压器供电的电路, 其导线应依照 7 .  2 . 3配置过电流
保护。
    通过变压器供电的控制电路, 副边线圈一侧接保护接地电路, 过电流保护器件仅要求设在另一侧电
路导线上。
------------------------------------------------------------------
如果二次不能接地,最后这句话如何理解?

网友A:
15楼,请你正确认识变压器的种类以及用途,还有其不同种类的功能划分,再来这里谈论“隔离”变压器!什么叫“隔离”变压器,我再来问你一次,假如你还分不清楚的话,我就不想在花时间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了。

回答你最后一段话,这段话引用于机械安全配电技术,安规里面有这么一点要求:金属机床、冲压机等安全隐患较大,触电危险性高的设备,其金属外壳必须可靠接地,金属架构上使用的照明设备必须使用不高于36V的安全电压。想清楚了,要提供36V安全电压,必须要使用变压器,为了防止一次侧绝缘损坏导致高压串入低压侧引起的触电事故,变压器的低压侧绕组必须一端接地。这种变压器叫控制变压器,不是隔离变压器。

楼主:
我信你的,学习到了。只是还有一点疑惑。
我C型断路器换成D型断路器额定电流应该选多大呢?
下级额定电流是2.62A,那我选D型4A的够不够?或者还是选D型16A的?应该是4A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隔离变压器将2次侧接地,先去面壁。

俺看图不是二次接地,是变压器的铁芯接地,这是防止1/2次绝缘击穿而发生危险。

网友A:
楼主,T1可以选用16A的双极D型空气开关,T2可以选择10A的D型空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T1可以选用16A的双极D型空气开关,T2可以选择10A的D型空气开关。
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楼,请你正确认识变压器的种类以及用途,还有其不同种类的功能划分,再来这里谈论“隔离”变压器!什么叫“隔离”变压器,我再来问你一次,假如你还分不清楚的话,我就不想在花时间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了。

回答你最后一段话,这段话引用于机械安全配电技术,安规里面有这么一点要求:金属机床、冲压机等安全隐患较大,触电危险性高的设备,其金属外壳必须可靠接地,金属架构上使用的照明设备必须使用不高于36V的安全电压。想清楚了,要提供36V安全电压,必须要使用变压器,为了防止一次侧绝缘损坏导致高压串入低压侧引起的触电事故,变压器的低压侧绕组必须一端接地。这种变压器叫控制变压器,不是隔离变压器。

请教:如果低压2次侧不接地的话,只能保证2次侧两端为36V,怎么保证对地电压不高于36V?

网友A:
21楼,请仔细看看我说的东西,自己好好理解一下你引用的那段话。

网友F:
如果二次侧接地,是否还需要用到隔离变压器?

网友G:
讨论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H(2011-06-19):
变压器按用途分 有好几种  楼主说的那种应该不叫隔离变压器吧。隔离变压器在电子电路中用的比较多,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在不接地的情况下人可以任意触及一相而不被电击。因为够不成回路

网友I:
说的好,有学问

网友J(2011-07-26):
三楼的功底不错!

网友K:
讨论的有深度,学习

网友L(2011-09-24):
与自耦变压器的初次级共同部分绕组不同,隔离变压器是指变压器的初次级绕组间隔离并且初次级引线不直接连接以使初次级电压隔离开的变压器。注意隔离变压器次级一端做安全接地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初级绕组通过连接的电网的中性点接地与隔离变压器次级接地端相通而否认隔离变压器的电压隔离作用,因为隔离变压器初级绕组和电网并不能通过连接的电网的中性点接地→隔离变压器次级接地端向隔离变压器次级的用电线路施加不安全电压。为什么初次级引线不能直接连接,以隔离变压器初级输入单相220V、次级也输出单相220V为例,如果我们把次级的一根引线与初级接零线的那根引线直接相连而隔离变压器次级又没有与地相连的话这在初级供电电源的零线正常的时候看不出来问题,但是在初级供电电源的零线断线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初级接零线的那根引线及与之相连的次级的那根引线都成了火线,这肯定就不安全了。只要在隔离变压器负载范围内,是做电力电源用途还是做控制电源用途有区别吗?

网友M: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初级和次级之间没有电的联系
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