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3):
   PROFIBUS-DP是应用最广的现场总线,网络控制系统的故障诊断比集中式控制系统难得多。S7-300/400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故障诊断和故障显示的方法,供用户检查和定位网络控制系统的故障。我在6月13的日志中介绍了用STEP 7诊断网络故障的方法。今后将陆续介绍其他网络故障诊断和显示的方法。
  CPU、DP从站和信号模块上的LED(发光二极管)提供了定位故障的基本信息。这种诊断方法简单、方便、直观,但是某些LED给出的故障信号可能很笼统,需要进一步使用其他诊断方法,例如用STEP 7的快速视图、诊断视图和模块信息进行诊断,才能获得具体、准确的诊断信息。如果控制系统的分布范围很宽,查看所有设备的LED也很费时费事。
   下面重点介绍与S7-300的故障诊断有关的LED:
   1)SF(系统错误/故障,红色):在CPU有硬件故障或软件错误时亮。可能的故障包括硬件故障、固件故障、存储卡故障、外部I/O故障、上电时电池有故障或没有后备电池、编程错误、参数设置错误、计算错误和时间错误等。
    2)BF(总线错误,红色)LED常亮:总线故障(硬件故障),DP接口故障,多DP主站模式下不同的传输速率,DP接口(设置为从站/主站)被激活时总线短路。应检查总线电缆有无短路或断路,查看诊断信息,改正原有的组态。
    3)BF LED闪烁,CPU作DP主站。可能的原因:连接的站有故障、无法访问至少一个已组态的从站、错误的项目组态。应检查总线电缆是否已连接到CPU,总线是否断开。CPU启动时如果LED不停止闪烁,应检查DP从站,或查看DP从站的诊断数据。
   4)BF LED闪烁,CPU是活动的DP从站。可能的原因:超过了响应监视时间、DP通信中断、错误的PROFIBUS地址和错误的项目组态。应检查CPU、确认总线连接器是否安装正确、检查连接DP主站的总线电缆是否断路,检查组态数据和参数。
   5)BF2/BF3 LED常亮:PROFINET接口故障。不能通信,例如,作为IO控制器的CPU与交换机或子网的连接断开、传输速率错误、未设置全双工模式。
BF2/BF3 LED闪烁:PROFINET接口连接的I/O设备有故障,至少一个已分配的I/O设备无法寻址,项目组态错误。
    S7-400 CPU的系统故障分为INTF(内部故障)和EXTF(外部故障)LED。每个DP接口有一个总线故障LED。
   可以在《CPU 31xC 和CPU 31x安装操作手册》和《S7-400 CPU规格设备手册》中查阅用LED诊断故障的详细信息,包括单个LED常亮或闪烁、多个LED状态的组合对应的故障信息。
    DP从站模块也有用于指示DP从站的运行状态和故障的LED。详细的信息请查阅各种DP从站的用户手册。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其他:1.用模块上的LED诊断DP网络的故障——DP网络故障诊断之二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8485
     2.使用FB 13诊断故障——DP网络故障诊断之三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iaochangchu&id=134807
     3.使用FB 125诊断故障——DP网络故障诊断之四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8715
     4.用报告系统错误功能诊断和显示故障——DP网络故障诊断之五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8932
     5.怎样给OB86编程?——DP网络故障诊断之六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8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