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3):
中间加了现成的驱动器。

定时器取反完成一个中断,2次中断产生了一个脉冲。然后通过控制溢出时间来控制脉冲的频率。

//========中断部分===========
void M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x)/256;
       TL0=(65536-x)%256;
       P_st=~P_st;
}
//===================

我的问题:上例假如速度我指定的,上位机可以发送速度的指令,单片机把它变成对应中断的时间(x的值)。我的思路对吗?写在哪里效率高。如果该值很小。很短时间就中断一次,会不会影响运行速度。

while(1)
{
谢谢大家;
}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
有现成的驱动器,那就好办。

网友B:
TH0=(65536-x)/256;
       TL0=(65536-x)%256;
是不是应该写在while(1)里,或者在接收上位机的程序里?

网友C:
一点看法
你的程序可能会有问题。
你给的程序应该是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为定时器重新赋初始值,这个思路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进入中断后,没有马上关中断和定时器(中断返回前应该重新打开)。
假如你给的X的值很小,会导致TH0,TL0的值比较大,之后,定时器按照这个新值开始计数。CPU在执行这段中断服务程序时,定时器并没有停止计数,而新的TH0,TL0都比较大,可能导致CPU还没有执行完本次的中断服务程序,定时器的下一次中断申请又来了,可是CPU不能及时响应,出问题了。
建议的做法: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马上关中断和定时器,再执行其它程序,中断返回前重新打开定时器和中断。这样做虽然波形的周期会受到一些影响(由中断服务程序的长短决定),但保证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不想用上述方法,反正就是要产生一个周期可调的连续方波输出,可以换换其它思路。

网友A:
我做的控制2轴步进电机的程序,可以看下:
///////////////////步进电机正转调试程序/////////////

#include<reg52.h>

/*****P1.0=A ;P1.1=B ;P1.2=A' ; P1.3=B'****/
code unsigned char run[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四相八拍工作方式
unsigned char s,i,j,k;

void delay(i)//延时函数
{
for(j=0;j<i;j++)
for(k=0;k<250;k++);
}
main()
{
unsigned char z,y;
y=8;    //定义延时时间,时间越长电机转速越慢反之则快
while(1)
{
for(z=0;z<8;z++)  //改变数组的长度值需改变这个数字8,8为数组的长度。
{
P1=run[z];
delay(y);
}
}
}

网友C:
。。。。。。
楼上的,你的程序里没有考虑步进电机的加减速问题,如果步进电机带上负载,极容易丢拍。如果要考虑加减速,可以在变量y上做点文章。

网友A:
嗯  不过这个程序  没有中断     直接输出脉冲   可以控制脉冲量  以及加减速       我用这样类似的程序做过无数次实验    有用到实际的控制中

网友C:
.......
四相八拍工作方式,有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当步进电机按照所需的拍数运行完后恰好(实际上,可能会经常遇上)停在run数组的中间位置,当下次启动时应该怎么办(无论是正转,还是反转)?理想的做法应该是从数组的“下一个元素”(正转向后,反转向前)开始取值,否则,会丢拍。

网友D:
大概这样;

void main(void)
{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 (1)
{
                    if(P1_0==0){START_md(频率,脉冲数,正反)};
                    if(P1_1==0){STOP_md()};

                }

void STOP_md(void)
{
  减速停止标志
}
void start_md(void)
{
   设定定时器脉冲
  开中断;
  电机正反选择;
  电机运行标志;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中断时间设定ABC;
   判断电机运行标志--》低到正常速度ABC变换;
   判断正常运行ABC;
   判断电机运行到脉冲设定接近--》高速到地速度ABC变换;
   判断减速停止标志
  if(电机运行)--》高速到地速度ABC变换;

     {
            输出取反;
           if(输出==1)
                   {
                            if(--脉冲==0)电机运行清,中断结束;

网友E:
现在步进的控制驱动集成电路功能已经很强了 没必要自己来开发了,驱动器就像电源开起来容易但是做好却很难
目前德国TRINAMIC公司的TMC429和TMC262是功能最强的步进控制芯片和驱动芯片
德国TRINAMIC推出史上功能最强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 自带256高细分
◆ 支持step/dir控制信号输入;也支持20BitSPI接口控制
◆ 带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功能可以实现无需传感器精确测试电机负载
◆ 带有专利技术coolstep可以根据电机的负载自动调节驱动芯片输出的电流,避免因为超载而丢步,也减少电机的发热量,和其他驱动芯片相比节省75%的能量
◆ 内部自带256细分可以实现在低速时候平滑控制
◆ 最大驱动电流6A,驱动电压60V
◆ 高速驱动能力,可以驱动普通的2相步进电机达到5000RPM
◆ 集成过流,短路,过温等保护与诊断功能

TMC429的主要特点如下:
● 可以控制多达3轴的2相步进电机而且各轴之间可以独立运行
● 与微控制芯片和驱动芯片通过简单的SPI通讯,使用简单,便于构成虚拟的闭环网络,控制器可以时刻得知驱动器的状态;也可以输出step/dir控制信号
● 宽范围时钟频率,CUP时钟频率可高达32MHz
● 内有24bit位置计数器
● 根据微处理器给定的电机运动参数(位置,速度、加速度),依照梯形或三角形的速度由线产生驱动脉冲波形和顺序,来对电机进行位置和速度控制。可以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更改电机参数如速度,加速度,目标位置等。
● 可微步控制。采用6位分辨率的微步细分可实现64,32,16,8,4,2,1。每个电机可分别选择其需要的微步分辨率。满步频率最高达20kHz。
● 通过可编程电流比例控制,可以使电机在不同的工作状态下采用大小不同的工作电流。控制电机工作可在8个档次上,分别是最大电流的12.5%、25%、37.5%、50%、62.5%、75%、87.5%、100%

网友F(2011-04-25):
怎么不用PCA
怎么不用P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