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

楼主(2011-03-23):
请教一下 大工业用电的功率因数控制在多少为好?各地区是不是标准不一样,我在沈阳地区!有知道的麻烦下

网友A:
请咨询一下供电部门,看看对你们公司要求是多少啊。一般的话不低于0.9

网友B:
0.85以下,就要被罚款了

网友C:
我是   营口的   0.9

网友D:
借楼主的地,我也问个问题。
功率因数补偿,按什么标准来,与负荷之间的关系怎么算。加装我少电容?
谢谢·

网友E:
0.95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借楼主的地,我也问个问题。 功率因数补偿,按什么标准来,与负荷之间的关系怎么算。加装我少电容? 谢谢·

1.  按每台设备的S-P-Q计算负荷再累加。
2.  计算总COSΦ=P/S。
3.  减少Q,计算结果S会随之减少而使COSΦ增加,当达到0.93~0.95即可。
4.  此减少的Q即补偿量。

网友G:
一般要求0.9以上。

网友D: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教!
第一步是把所有的相加吗?
到了第三步减少Q,是什么意思!
呵呵,再次请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教! 第一步是把所有的相加吗? 到了第三步减少Q,是什么意思!
呵呵,再次请教!

给您一个样子,用Excel表格进行统计,因为这里不支持,做成图片传上来。KX-需要系数。另存放大可以看清楚。

网友H:
0.8到1就可以

网友D:
我对那表格还是不怎么明白,呵呵!有点笨!
简单点,就是多大的负荷,要补偿多少。
怎么来计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 我对那表格还是不怎么明白,呵呵!有点笨! 简单点,就是多大的负荷,要补偿多少。 怎么来计算!

0.  您是学什么的?
1.  分别计算每台设备的有功P、无功Q、视在S.
2.  将P、Q、S分别累加就是该表的总容量P=260.64、Q=195.48、S=318.39,功率因素0.8。
3.  取电容补偿120Kvar,此时的P=260.64、Q=75.48、S=271,功率因素0.9618。
4.  选用变压器320,负荷率271/320=84.68%。

网友I:
关于功率因素说点看法。实际上功率因素是1最好。这样就没有无功损耗。如果是怕罚款那功率因素在0.9以上就不会罚款了。功率因素高对线路是有好处的。因为线路的总电流最小。1是节能。2是安全。所以提高功率因素到1是最好的。

网友D:
不好意思,学的不是太好!

网友J:
一般要求0.9以上,否则要收补尝费。

网友K:
很多公司都控制在0.95以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工厂目前的功率因数需要在0.9以上

楼主:
控制在0.9以上就哦了。问了供电公司

网友N:
石家庄市0.9--0.95

网友O:
我们这要求0.92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