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小的测试方法

楼主(2011-03-23):
本人刚修变频器没有多长时间,对于变频器的驱动电路的检查很是麻烦,没有那么好仪器,但是用万用表有时又测不出光藕的好坏,后来本人想出一个笨方法,就是采用发光二极管来试,在试机是,模块已拆除,在电路板上的G,E端加上发光二极管,启动变频器,当二极管亮起来,并且亮度差不多,那么我就认为驱动电路是好的,希望大家有什么好方法都说出来,让俺这个新手也多学习下了

网友A:
这个可以,但测试不到驱动脉冲的反压。

买个二手示波器吧,也就3、500元。

网友B:
电气维修中,个人的实用小方法,有时还很管用;
当然,仪器有仪器的用途。

楼主:
反压也可以的啊,二极管反过来放,一样的看

网友C:
这个不错,有时小办法比仪器还方便。

网友D:
我试亮了,电压有30V,三菱E540的

网友E(2011-05-15):
你这个方法好

网友F(2013-02-21):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G:
这个方法是比较好的。

网友A:
正向用个红色发光管,反向用个绿色发光管,记得要串限流电阻噢

网友A:
买个国产的示波器

网友H:
二极管的亮暗不是跟万用表量出来电压大小相对应么

网友I:
维修中总结出来的实用小技术往往很实用!其实说白了跟用专业仪器仪表来得一样!只要原理搞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