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段代码

楼主(2011-03-23):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Up(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static int r;
r=MessageBox(NULL, "YES退出 NO返回", "确定要退出吗?", MB_YESNO |MB_SYSTEMMODAL);
if (r==IDYES)
{ExitWinCC ();}
}

我就不知道MB_YESNO |MB_SYSTEMMODAL);
if (r==IDYES)
这段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wincc里c脚本,messagebox的格式就是这样的,功能是鼠标按下弹起后执行该脚本,先弹出对话框,询问是否退出wincc,如果你选择了是则退出wincc。
如下是messagebox的一些说明:
MB代表messagebox
MessageBox的函数定义如下:
int MessageBox(HWND hwnd,LPCTSTR lptext,LPCTSTR lpcaption,UINT utype);

HWND hwnd表示主窗口句柄;
LPCTSTR lptext表示消息框中显示的字符串;
LPCTSTR lpcaption表示消息框的标题;
UINT utype定义消息框的型式和行为事件,主要由三个参数组成:

1,就是MB_YESNO,MB_OK,MB_OKCANCEL,等等这些是定义消息框的行为事件,换句话说就是消息框提供给用户的处理事件,如:MB_YESNO说明消息框提供给用户“是”和“不是”两个选择,故它就给出两个标识为“YES”和“NO”的按钮,如果你定义为“MB_OK”哪个消息框就定义一个“OK”按钮用于给用户确定的行为事件。
2,就是MB_ICONQUESTION,MB_ICONSTOP,MB_ICONERROR等等,用于定义消息框的显示图标,如:MB_ICONQUESTION这个不就代表“问号”?这个MB_ICONERROR不就代表错误符号吗?自己试试不就明白了。
3,就是MB_SYSTEMMODAL,MB_APPLMODAL等等,表示消息框的模式,如:MB_SYSTEMMODAL不就是系统模式吗?SYSTEM——表示系统,MODAL——表示模式,会英文不就知道了吗!MB_APPLMODAL难道不就是应用模式吗?还有其他的自己查书。

以上三个参数通过“|”符号来连接合并起来,就表示了MessageBox函数中的UINT utype参数了。

网友B:
不错,学习了。虽然现在用不上。

楼主:
谢谢啦  哈哈 很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