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3):
4.延时接通/断开电路

  x0
|--||-----------------(T0)k90
|
|  y1         x0
|--||--------|/|------(T1)k30
|
|  t0         t1
|--||--------|/|------(y1)
|         |
|  y1     |
|--||------

网友A:
x0是启动按钮,梯形图第二行x0常闭点所起的作用是:揿启动按钮,设备启动以后,需要在启动按钮复位以后才开始计时。

网友B:
X0复位后,延时断开Y1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C:
同意2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