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3):
请教朋友们,三相对地电压,一般能测出是多少呀??

网友A:
三相对了是相电压数值是220AC

网友B:
先看看你使用的是中性线还是零线,中性线没有接地,零线是接地的,假如是零线的话,相线对地就是相电压,220V;假如是中性线的话,相线对地就不一定是220V了。。

网友C:
不管在什么地方,变压器的中性点都是接地的,所以到什么地方测量三相对地电压,在不考虑负载压降的前提下,都是AC2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管在什么地方,变压器的中性点都是接地的,所以到什么地方测量三相对地电压,在不考虑负载压降的前提下,都是AC220V。
变压器的中性点不一定都是接地的,看看你的使用需要而定。

网友D:
我们一般都是把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但并不全都是这样。

网友E:
有公式啊,,根号3*相电压,,变压器中性点不一定接地(TT系统),,还有TU,IT系统

网友C:
我所学不是变配电,但搞过10KV/400V系统的设计,其要求和所看见的全是中性点接地的。
下图是网上截图,也说220/380系统除特殊情况外,都是中性点接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公式啊,,根号3*相电压,,变压器中性点不一定接地(TT系统),,还有TU,IT系统

找到了TT系统是什么的解释: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外露不与带电体相接的金属导电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此 TT 系统难以推广。
3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建筑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借用其电源作临时用电时,应用一条专用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
把新增加的专用保护线 PE 线和工作零线 N 分开,其特点是:①共用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没有电的联系;②正常运行时,工作零线可以有电流,而专用保护线没有电流;③ TT 系统适用于接地保护占很分散的地方。

     其实这种临时措施就已经不是 TT 系统了,属于以下所说那个系统呢,应该可以看出来了吧。

     TN系统是电源系统有一点直接接地,负载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通过保护导体连接到此接地点的系统。即采取了保护接零措施的系统。TN系统有三种类型:TN-S系统、TN-C-S系统、TN-C系统
     TN-S系统是具有作用保护零线,即保护零线与工作零线完全分开的系统;适用于危险性较大或安全要求较高的场所。
     TN-C-S系统是干线部分保护零线与工作零线前部分共用。后部分分开的系统。适用于低压进线的车间即民用楼房。
     TN-C系统是干线部分保护零线与工作零线完全共用的系统,适用于无爆炸危险和安全条件较好较好的场所

网友B:
IT系统是中性点不接地或者通过阻抗接地,有的根本不引出中性线,用电设备金属部分直接接地。当中性点不通过阻抗接地的时候,我说所的是否成立?
跟8楼说说,配电系统中,第一个T指的是中性线接地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那如果出现,每相对地电压值不同。是怎么回事?
又该如何判断和处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