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3):
做延时数值输入的时候,我原来想输入1.5 就是延时1.5秒,运行程序实际延时才0.1秒,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才能显示小数点后面的数值,还有就是怎么让设定是数值等于实际的数值,现在要实现1.5秒要设置成15才可以,为何?

网友A:
在数值输入的属性中将显示的选项设置成实数,显示小数一位

网友B:
##.#设置成这样格式即可,虽然在屏上显示1.5,在plc里就是15,然后通过plc程序延时成你需要是时间。

网友C:
PLC内是100MS的定时器,在屏上设定一位小数点就对应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内是100MS的定时器,在屏上设定一位小数点就对应起来了;
 谢谢,根据你的思路找到方法了,我选用了T200-245的定时器,用两个小数点对应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