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4):
我队一台山东博山出的离心机控制装置主电机45Kw,采用星角控制,转换时间设定28秒,主电机启动观察发现主接触器没有吸合动作,星继电器有吸合动作,2秒钟后啪的一声断开。请教从何处入手检修?

主接触器线圈单独接380能吸合,证明线圈无故障,时间继电器照图量了,3,5脚——6,8脚通,感觉问题也不大。
热继电器三相也通。慢慢排除吧。
主接触器线圈没问题,二相之间电压为0,但单独任何一相于壳体电压是220,有些无从下手了

网友A:
认真检查一下控制回路接线

楼主:
主继电器不吸合,型号3TF51,左面辅助触点1处,右面辅助触点2处,请教哪面是常开?哪面是常闭?如何判断?

网友B:
检查主接触器线圈回路。

网友C:
请检查主接触器线圈有没有问题,再查找控制回路及△接触器的常闭触点。

网友D:
记得要先排除时间继电器。

网友E:
N0   是常开  NC   是常闭

楼主:
二侧都是常开辅助触点,但都是通路

楼主:
二侧都是常开辅助触点,但都是通路。时间继电器如何检查好坏?型号:安得利集团的JS14P

网友F:
查看主接触器线圈控制电路,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

楼主:
转换时间28秒,主接触器器不吸合,给主接触器线圈单独接380则吸合,线圈没问题,无机械卡滞,看样子问题出在转换开关处。

楼主:
自己折腾一天了,累!刚才拽了100米线直接给线圈通380的电,跑回来合闸,跑过去观察,电机还要断电,一身汗!

楼主:
时间继电器排除了,单独拆下来给380电,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按星三角形原理图检测,首先要看3个接触器动作,如下:
1.按启动按钮C1与CY先工作,电机Y形工作,时间继电器延时5秒后CY断开后C△吸合电机做三角形工作。
2.检查逻辑诊断首先看主接触器、星形接触器是否吸合?如不吸合就要查主接触器线圈是否有电压,只要测量接触器辅助自保触头是否有电压,如没有说明线路断路。
你加我QQ吧 我与你语聊641299766
显示拒绝添加!

网友H:
星/三角形是最基本的电路啊,就那几个零件

网友H:
可能是三角形常闭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I:
我觉的你还是找个懂电的来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的你还是找个懂电的来检查吧。

和公司报修了。厂家来人,时间不确定。我仅仅管维护,有问题汇报给电气工程师罢了,单位二个电气师捣鼓了二天,看旁边看了会儿,水平不敢恭维。仅仅能做到把手里有的件换一换。

网友J:
我看看
首先说说你那设备就是个垃圾设备,电箱设计那么小,线那么挤。先把负载断开,看主回路动作不。要不就把主继电器压下去看可以自锁不。然后分别把星三角偶试一试。再确定时间继电器

网友K:
第一,检测各部分元件是否正常,
第二,检查连接线路是否正常,
比较复杂,但是这样很实在的就能查出问题。

网友C:
断开主电源回路,单独給控制回路供电,让电机启动仔细检查控制回路的故障点。

网友C:
断开主电源回路,单独給控制回路供电,让接触器启动仔细检查控制回路的故障点。

网友L:
查一下热继电器

楼主:
目前确定是主接触器控制回路断路,昨天应拆下主线圈二端线用万用表量量,就知道是那根线断路了,顺着找呗,慢慢排除。

楼主:
上午和电器师实地分析了一会,我把我昨天检查方法和结果告诉他了。人家答:已报修,等厂家来修吧。无语,随便吧,又不是我份内的活,爱匝地匝地吧。

网友M:
慢慢查肯定可以查出来的,这么个问题还要等厂家过来修理,只能说你公司有钱~

网友N:
是2s跳了!!!/还是28s转换了???

网友O:
星接触器在2秒钟后断开,说明时间继电器有动作,而主接触器没有吸合,应检查星接触器的常闭触点。

网友P:
热继跳不跳?

楼主:
主接触器不吸合,热继处都没电。主继电器外接380可以吸合

网友Q:
你用万用表顺主线圈的控制线查啊。很快的看哪里不通就知道了,是那了,一般都是接触不良,注意先断开主电源

网友R:
感觉是 接触器问题  楼主可以一步步用万用试一试

网友S:
检查常闭触点

网友T:
叫你那老板给工程师们加工资啦。。要不就加点去招个好点的。。

网友U:
用万用表逐点测下控制加路吧

网友V:
有钱的主

网友W:
汗!不是哥打击你,基本的星三角都搞不掂你混什么电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汗!不是哥打击你,基本的星三角都搞不掂你混什么电工啊!
别提了,我初级工。我这水平在队上还算数一数二的。我上面还有三个高级工,三四个中级工,至少我还知道控制箱大概原理,什么启动方式,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X:
星三角的主接触器是一启动就加电的!需要切换的只有星形、三角形两个接触器,现在主接触器不吸合而接触器本体正常,你可以顺着电线走向查找一下,同时可以用手按动接触器模拟接触器动作状态量测一下,这个问题实在有点简单,我在现场最多1小时(这个是极限时间了)
达到你的水平对我来说可望不可及!自己想学,条件不允许呀,这都是抽休息时间自己弄弄的,工作时间太长,每天13小时,连续一周后什么心气都没了,下班就是洗澡睡觉。

楼主:
累,自己折腾二天了,感觉差最后一步。坚持!感谢大家的回复帮助。谢谢你们,祝大家笑意天天有吧。

网友Y:
ying gai shi  zhu xian lu que xiang dian

网友Z:
主继电器不吸合,单独通电吸合,检查主继电器控制回路

楼主:
排除了。主接触器进线三相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主继电器不吸合,单独通电吸合,检查主继电器控制回路
没错,没时间和精力整了,开始上夜班,晚八点到早八点。下班眼都睁不开了。上班不能睡觉。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六大禁令吧。  (1)严禁特种作业无有效操作证人员上岗操作;(2)严禁违反操作规程操作;(3)严禁无票证从事危险作业;(4)严禁脱岗、睡岗和酒后上岗;(5)严禁违反规定运输民爆物品、放射源和危险化学品;(6)严禁违章指挥、强令他人违章作业。

网友AA:
主回路连线了

网友AB:
按图纸慢慢查找故障点,

网友AC:
哈哈,LZ的单位是特种行业呀,用的防爆电气。

网友AD:
起动时星接触器能动作,表示控制电源正常、三角接触器常闭辅助触点正常、时间继电器触点正常、热继触点正常。主接触器单独通电试验正常,表示线圈正常。那唯一可能性就是星接触器常开辅助触点在星接触器起动后没有接通。或者是主接触器线圈有脱线或断路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起动时星接触器能动作,表示控制电源正常、三角接触器常闭辅助触点正常、时间继电器触点正常、热继触点正常。主接触器单独通电试验正常,表示线圈正常。那唯一可能性就是星接触器常开辅助触点在星接触器起动后没有接通。或者是主接触器线圈有脱线或断路情况。
正解!没条件确认了,主线路拆除了,搬家安装期间。四处请教最大的可能在此处。虽然没有最后解决通过此故障自己也学到很多。歇班回家自己总结一下,哪里欠缺在加深学习吧。

网友AE:
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AF:
你的配电箱里接线端子是6个,接触器俩小的是另控制别的电器还是坐中间继电器用的,我看好像是控制别的电器(有进出端子)

网友AF:
好像是一路控制你说的45KW电机,俩小的接触器控制两路小负荷,故障点应是热继电器常闭触点没复位,按一下复位按钮,可能就好了,因为星角转换二次电路电源可能是并在主接触器吸合线圈和热继电常闭上的,不妨你试试,可能ok。
我不知道还有个时间继电器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AG:
不吸合就线圈没得电,查控制接触器线圈的线路!

网友AH:
就几个元件,接触器、热继、时继、保险!

你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排除也花费不了两天的吧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你的配电箱里接线端子是6个,接触器俩小的是另控制别的电器还是坐中间继电器用的,我看好像是控制别的电器(有进出端子)

没错!分别控制辅机和供液泵(污水泵),因为供液泵这一路总是过载,电气工程师给改成外接直接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好像是一路控制你说的45KW电机,俩小的接触器控制两路小负荷,故障点应是热继电器常闭触点没复位,按一下复位按钮,可能就好了,因为星角转换二次电路电源可能是并在主接触器吸合线圈和热继电常闭上的,不妨你试试,可能ok。
我不知道还有个时间继电器是作什么用的

上面的时间继电器控制六分钟自动停机(不开主机情况下),下面的控制星角转换时间28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就几个元件,接触器、热继、时继、保险!

你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排除也花费不了两天的吧

哈哈哈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这几个元件周围没人知道怎么检查。交流接触器打电话问的西门子,时间继电器问的正泰,控制箱厂家在山东,也问过了,图纸没有,批次不一样,图纸也不同。整机厂家在沧州,感觉也就大公司解答的好些,那些小公司一问三不知,要不就往外推。没意思之极。

网友AF:
你这是有连锁电路,你有辅机,你说的意思是不是开机辅机先运行后,主机45KW再星形启动,28秒后角形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你这是有连锁电路,你有辅机,你说的意思是不是开机辅机先运行后,主机45KW再星形启动,28秒后角形运行,
没错,附机先运转,然后启动主机。

网友AI:
主接触器线圈两端电压为0 说明线圈回路没接通 查看按钮 热继电器 和熔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主接触器线圈两端电压为0 说明线圈回路没接通 查看按钮 热继电器 和熔断器
元件一个一个都排除了。打开控制箱第一件事就是测量熔断器,和热继电器复位

网友AJ:
主接触器不动作和角的没关系。星接触器吸应该按钮处回路没问题,检查一下线圈和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AK(2011-04-26):
你得查一下主接触器的线圈的来电是哥那曲的电在顺着线路查。

楼主:
操,疏忽!厂家来换了个时间继电器就好了。上面那个六分钟的。郁闷呀,下面28秒的拆下来通电测量了。上面的疏忽了,单独通380的电,灯应该一闪一闪的,六分钟后切换。

网友AL:
主接触器线圈没问题,二相之间电压为0,但单独任何一相于壳体电压是220,有些无从下手了:关于这点等电位=0V,对地电压=220V  这个应该明白吧。可能是接同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L:
主接触器线圈没问题,二相之间电压为0,但单独任何一相于壳体电压是220,有些无从下手了:关于这点等电位=0V,对地电压=220V  这个应该明白吧。可能是接同相了

 控制线有断点,主线圈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AL:
主接触器线圈没问题,二相之间电压为0,但单独任何一相于壳体电压是220,有些无从下手了:关于这点等电位=0V,对地电压=220V  这个应该明白吧。可能是接同相了

 控制线有断点,主线圈380V,当初应该把控制线圈二个接点拆下来分别测量和壳体电压即可判断出断点大概位置。即控制线圈前后。

网友AM:
看 一下是不是主接触器线圈的俩端电源接到同一相了,

网友AA:
进线烧一块了,所以没有压降

网友AN:
好好检查M3的常闭辅助触点。

网友AO:
按启动没反应,热继电器动作了吗啊?停止按钮确认是好的吗?紧急停止按钮复位了没???

网友AP:
接触器辅助触点检查一下

网友AP:
这个地方散热会成问题

网友AH(2013-01-24):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就几个元件,接触器、热继、时继、保险!

你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排除也花费不了两天的吧

哈哈哈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这几个元件周围没人知道怎么检查。交流接触器打电话问的西门子,时间继电器问的正泰,控制箱厂家在山东,也问过了,图纸没有,批次不一样,图纸也不同。整机厂家在沧州,感觉也就大公司解答的好些,那些小公司一问三不知,要不就往外推。没意思之极。
就那说你还不愿意听里呀!

你不懂电路就换,不信搞不好!

网友AQ:
顺着主交流接触器上的A1.A2(线圈工作控制线)查。一般这种控制电路时间继电器不控制主交流接触器。主查过热保护,各辅助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