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4):
电机选型220V的只有60HZ的,能不能用。

网友A:
呵呵;如果用的频率不同,电机转速是不一样的;

网友B:
能用,只是转速有变
变频器原理一样

网友C:
如果是4极电机,60HZ将要多250转左右,如果是按同步计算,每1HZ=30转,扣去转差率,大约在1450转左右,这是根据电机设计的时候计算不一样,有的为1470转,有的为1430转。
所以60HZ,大约为1700转多一点。
这与电机的材质也有很大的关系。象30年前的电机,比现在的电机重一倍,体积也大一倍多。这就是材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用,只是转速有变
变频器原理一样

前句正确,后句错误,不要乱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用,只是转速有变
 变频器原理一样

前句正确,后句错误,不要乱讲
对,不要误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