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4):
请各位帮忙:小弟用一个PLC输出点驱动两个步进马达,达到同步运行的目的,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同步精度要求高不高
能不能同步,和你选择的PLC型号、性能有关系

楼主:
要做的话PLC两个输出点一片同时输出可以实现同步吗
需要用两个驱动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