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能否实现

楼主(2011-03-24):
本人对PLC不了解,现需要PLC实现如下功能,不知S7-200能否实现。
捕捉一个几ms到几十ms的脉冲信号,两个脉冲信号间隔时间很长(几分钟),捕捉到该信号,在该脉冲信号的负跳沿启动定时器,延迟几ms到几十ms后控制一个电池阀。
s7-200能实现吗,用那个型号的CPU呢,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
那请请问楼上的,西门子其它型号的PLC能实现吗?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哪种型号的西门子PLC带有高速脉冲输入口的?

网友A:
S7-200,CPU224xp就可以了

网友B:
两百的任何一款都有高速输入功能,XP以下可以支持30KHz,224XP的可以达到100k

网友C:
都带高速脉冲输入通道,只不过通道数量不相同,能接受的频率不同罢了。只要222以上的,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