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变频器

楼主(2011-03-24):
有一台SEW变频器带传动电机2KW,最近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报警过流电机无法工作。

但是我发现我把负载取掉后变频器就没有报警了。当我把负载接起变频器就有报警过流,

这个不晓得该怎么查找问题。· ··请各位师傅探讨下 ·

电机没得问题·我已经查过·

网友A:
进入变频器把额定电流设成电机铭牌上的电流试试

网友B:
我遇到过,十至八九有人动了参数设置,比如加速时间过短,压频比不对,最大输出频率设定错误都可能导致,仔细核对下吧

网友C:
变频器电流参数没有设置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十至八九有人动了参数设置,比如加速时间过短,压频比不对,最大输出频率设定错误都可能导致,仔细核对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