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4):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
     向大家请教:现在我要做一个三轴转台,三个电机都是安川的小容量直驱电机SGMCS型的,现在要用运动控制器来实现3轴联动,请各位前辈指教,我用什么样的控制器好呢?

附:三个电机的型号:SGMCS-05B3B11
                             SGMCS-07B3C11
                             SGMCS-05B3B11
相应驱动单元的型号:SGDM-05ADA
                             SGDV-2R8A01A
                             SGDV-2R8A01A

网友A:
加QQ57577105交流下.

楼主:
回复:zhuweiyuan
你QQ加不了啊。
我的QQ:516053757
欢迎指教。

网友B:
3轴什么样的联动?

楼主:
就是偏航、俯仰、翻滚三个轴,UUT结构,上面要装个标靶,能够调整到特定姿态(角度、方位),对定位精度要求高,速度方面要求不高。

网友C:
http://www.atcnc.com.cn 这个里面有3轴运动控制器,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固高可以 但是要自己编软件 我们单位现在用维宏的 但是我们是两轴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