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4):
    1.检查与控制回路有关的导压管、电路接线是否正确,如导压管有无漏或堵的现象;对于电路首先应检查绝缘电阻及接地是否合乎要求,供电电源是否正常,各接线是否正确,保险丝是否合乎规定;检查测量元件及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执行器的工作状态如何,能否正常的开关调节阀门,阀位信号是否正确。
    2.对于单控制回路,先把控制器的给定置于内给定,给定值调至预定的数值;正、反作用按要求放正确,比例度放至预定值,积分放至最大、微分放至零,为了便于整定控制器参数,比例度可以放大一些。
   3.先手动操作,这儿的手动操作是指在控制器上进行操作,即遥控调节阀门,手动操作到工况稳定后,再由手动切换至自动,手动和自动间的切换,要求平稳而迅速的进行,即应该是无扰切换,即应该让自动电流很好的跟踪手动电流,即在切换前后,控制器的输出应保持不变,以避免产生人为的干扰。
   4.切换至自动后,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P、I、D参数的整定,直到被调工艺参数满足要求为止;对于有自整定或人工智能的控制器,可直接试投自整定。投入自动后应勤观察系统的动态,直至一切正常。

网友A:
实际经验的总结,非常好;
虽不从事仪表工作,仍可借鉴。

网友B:
实际经验的总结,非常好;

网友C:
总结得很细,但有时操作时就忘了,嘿嘿

网友D(2011-10-11):
偶厂情况是丁是丁、卯是卯,所以仪表归仪表工管,操作归操作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