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4):
联机检知总是会出现无可联之plc,或此端口被程序占用。求各位哥哥,师傅些指教,小弟不胜感激。详细点更好。

网友A:
解决了吗

网友B:
呵呵;电脑的COM口先看一下;

楼主:
没有呢,com都调好了

网友C:
端口设置 驱动问题  比的软件站着端口
转接器质量

楼主:
谢谢,我再弄弄

网友D:
是USB联接吗,看看是不是被别的占用了,或者有没有驱动

网友:
永宏PLC,MA,MC,MN系列低价现货销售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建了个群,讨论PLC,有兴趣加进来108800453

楼主:
不好意思,由于我一直添加plc的朋友,导致我的qq被锁定一段时间,有些朋友没有加上,十分抱歉

网友E(2011-09-25):
会不会是被其他程序占用了呢

网友F(2012-03-26):
这种情况一般是串口转USB的驱动的问题。把驱动重新安装一下,或者把PLC初始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