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4):
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现在想做一个恒温箱。温度要求控制在100度。
想用PID来控制。
现有K型热电偶;FX2N-48MT-001;FX2N-2DA;FX2N-4AD-TC模块;加热器(此加热器的加热方式是靠输入DC0-10v模拟量电压控制)。
这些设备能实现控制要求吗?
如果能,怎么才能把PID的输出值转化为模拟量电压呢?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PID 输出的好像 时间可控的通断指令吧?

网友A:
PID 输出的好像 时间可控的通断指令吧?
然后把信号接到固态继电器上 用固态继电器连接加热器的

网友B:
用DA模块输出,FX2n的PID计算结果是—32768到32767,把它转成0到2000 ,DA模块输出0到10V

网友C:
楼主;你选型选的什么呀!思路完全错了!你以为你是在控制流量及液位吗!

网友D(2011-05-12):
PID指令输出值是固定一个值吗?
我也是使用FX2N,然后使用PID指令,参数只设定Kp=1,积分和微分都为0,刚开始输出值为设定值与测量值的偏差,后面输出值一直等比增加,达到最大值32767,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