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4):
怎样测量变压器的直流电阻,万用表的表笔放到哪测啊

网友A:
看到楼主的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曾帮电工组测过一次变压器的直流电阻,该变压器的容量还是较大的,具体记不清容量了,但还像带有200KW的同步电机5台,当时是用直流单电桥测量的,测前先测量了测量用导线的直流电阻,然后再测量变压器绕组的电阻,在测量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变压器绕组的电阻值加上测量用导线的电阻值的总和,居然会小于测量用导线的电阻值。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有位电气工程师在场已没有说出过道理来。是偶然还是有原因就不知了,因为后来已没有机会再测量来验证。所以在此提出来,请网友们谈谈问题的实质。

网友B:
容量大的变压器应用双臂凯尔文电桥测量,以保证测量准确!而且还要等几分钟呢,同时对温度进行校验(影响很大的)

楼主:
不用太专业的,我的意思是:我调了变压器的分接开关后,怎么测~~~

网友C:
奥,你是打算测量一下分接开关是不是到位了吧?
要测量高压绕组的电阻,但是这个电阻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不过可以测一下通与不通。只要高压绕组三相通,就可以认为分接开关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