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4):
输入信号1为设定值:范围0-10V(DC);
输入信号2为反馈值:范围0-10V(DC);
希望过程控制常用变频器内置pid;
输出驱动交流电动机,要带正反转。
变频器如何设置?

网友A:
供参考:
   PID要设置的参数就是:P2200=1、P2280比例增益、P2285积分时间、P2274微分时间三个,对于压力控制,用PI控制就行了,把微分时间设为0即可。
   此外与压力信号有关的是:P2264反馈信号(即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P2265反馈滤波,P2253设定值,P2240用于改变压力设定值的百分比。
   输入信号:P0756----P0761要设定。
   正、反转:P0701=1、P0702=2。
   看看说明书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B:
可惜现在我们这儿没了西门子变频器,全是ABB跟施耐德的。

网友B:
我们这儿的变频器跟楼上的一样,ABB跟施耐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