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4):
输入1:电压0-10V(DC),作为设定值,由电位器提供;
输入2:电压0-10V(DC),作为反馈值,由四线制变送器提供;
过程控制使用变频器内置PID,最好要能自整定;
输出用于驱动交流电动机,要带正反转。
求如何设置变频器及相关操作步骤?

网友A:
如果用电位器给定从13、12、11端接入,则PID控制的反馈信号只能用电流信号。如果仍要用电压输入,则只有增加一块OPC-G11S-AIO模拟量接口卡。
正转开关接FWD端与CM端;反转开关接REV端及CM端。
再进行一些基本参数的设置就可以了,具体看看说明书其很详细的。
G11的PID没有自整定功能,其在说明书中所讲的自整定,只是一种电机参数的自动辩识功能。
谢谢Wendywsy网友的指正!现修改于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1:电压0-10V(DC),作为设定值,由电位器提供;
输入2:电压0-10V(DC),作为反馈值,由四线制变送器提供;
过程控制使用变频器内置PID,最好要能自整定;
输出用于驱动交流电动机,要带正反转。
求如何设置变频器及相关操作步骤?
楼上的请问电位器提供电压的话是不是要用到11、12、13啊 这样的话那12还还可以再接反馈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