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4):
机器上面用了10多个需要延时和定时的气缸,编程是时候是用的是通用型的定时器,即T200-245(我需要精确小数点两位)  设定值是用触摸屏设置,那么我的问题是开机后在触摸屏设定好了数值然后断了电,设置是数值还保存吗?设置的数值是保持在触摸屏里面还是在plc里面,通用型的定时器不是断电就丢失数据了吗?

网友A:
设置的的数据保存在PLC里,这个寄存器你得用掉电保持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的数据保存在PLC里,这个寄存器你得用掉电保持的寄存器!
 哦,这么说我用D200-D511范围都可以断电保持是吧?

网友B:
定时器的设定值你存到掉电保持型寄存器;

网友C:
楼主,请问下,你的触摸屏幕,是什么牌子的,怎么实现能修改计时器数值的,我刚好想弄一个能修改三菱PLC里计数器C的面板,怎么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下,你的触摸屏幕,是什么牌子的,怎么实现能修改计时器数值的,我刚好想弄一个能修改三菱PLC里计数器C的面板,怎么实现??
要修改定时器,就将定时器的设定值用数据寄存器D表示,然后在触摸屏中修改D中的数据
只要是和三菱PLC能连接的触摸屏就可以

网友E(2011-06-05):
要修改定时器,就将定时器的设定值用数据寄存器D表示,然后在触摸屏中修改D中的数据
只要是和三菱PLC能连接的触摸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