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5):
   1.使用FB 125诊断故障的方法
    FB 125是西门子为DP网络故障诊断编写的功能块,可以指出哪些站点有故障,还可以用手动方式获取某一从站详细的诊断数据。FB 125提供的是经过处理的诊断信息,比直接分析SFC 13读取的诊断数据方便一些。
   FC 125 是一个较简单的版本,它只提供“哪些站点有故障”的信息,不能显示详细的诊断信息。FB 125内部调用了SFC 5、SFC 6、SFC 13、SFC 41、SFC 42、SFC 49和SFC 51。FC 125内部调用了SFC 51。
    FB 125是中断驱动的功能块,可以分别在OB1、OB82和OB86中调用FB 125。《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给出了使用FB 125和FC 125的例程和实验结果。实验证实了FB 125和FC 125的故障诊断功能。
   FB 125用变量表显示其背景数据块中已组态的从站、检测到的从站、检测不到的从站、有故障的从站、受影响的从站和存储的受影响的从站。每一类从站占16个字节,分别可以显示128个站的状态。
   可以用手动方式获取某个DP从站的详细诊断数据。需要用人机界面输入要诊断的从站的地址,用按钮启动对指定的从站的诊断。
   诊断的结果用变量表的形式给出,包括用数字代码表示的故障从站的地址、状态、制造商标识符、从站的错误编号、从站的错误类型编号,出错的模块的插槽号、模块的状态,出错的通道号、通道的类型、通道错误代码、通道的错误信息、S7诊断的附加错误信息,还有SFC 13读取的原始诊断数据。
   用FB 125的英语帮助文件来分析诊断数据,可以得到错误的位置和错误的原因。可以在网上搜索和下载FB 125的英文例程,以及配套的显示从站故障信息的人机界面的项目文件。
   3.FB 125存在的问题
   1)FB125的变量表需要一千多字节的存储区,占用的存储空间较多。
   2)只有英文的帮助文件,要求具有较高的英语阅读能力和阅读速度。
   3)分析FB 125提供的诊断数据的工作量和难度还是相当大,需要查很多表格。
   4)配套的人机界面的画面没有中文的,下面是用于详细诊断的德语画面,其中有较多的文本列表,它们包含了帮助文件中大量的表格的内容,翻译的工作量相当大。
   5)同时只能手动显示一个从站、一个模块和一个通道的详细诊断信息,必须手动切换要诊断的对象。
图
   要想用好FB 125,还需要作大量的二次开发工作。如果不考虑对故障的详细诊断,只是用FC 125来诊断和显示有故障的从站,还是很方便的。
   后面将要介绍报告系统错误功能,它容易实现,功能强,应作为故障自动诊断和显示的首选。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其他:1.用模块上的LED诊断DP网络的故障——DP网络故障诊断之二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8485
     2.使用FB 13诊断故障——DP网络故障诊断之三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iaochangchu&id=134807
     3.使用FB 125诊断故障——DP网络故障诊断之四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8715
     4.用报告系统错误功能诊断和显示故障——DP网络故障诊断之五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8932
     5.怎样给OB86编程?——DP网络故障诊断之六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8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