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5):
380V的1KW变频器
我想通过PLC连接HMI,然后通过人机界面来调试变频器
可以接入220V调试吗

网友A:
有输入是220V单相电的变频器。

楼主:
380V的,我接入220V,变频器有输出吗,能不能调试呢,我还真没这样试过

网友B:
呵呵;你用的是什么品牌?
有的品牌接AC220V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C:
会报欠电压的,一般不这么接的

楼主:
是施耐德的,我想试试,不知道可有同行这样试过

网友D:
你好不知道可有同行这样试过

网友E:
我建议你看一下你的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F:
这种情况,我一般找个380/220的隔离变压器50w足够,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个系列,有的不带负载是不能启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有时间我来试一下

网友G:
电源380v的是不能接220v电源上用,会报欠压故障的,根本不能使用。

网友H:
会报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