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5):
omron脉冲输出只有四个通道,如果我要控制正反转,就需要八个点,用脉冲指令中选择脉冲加方向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方向的地址啊

只有选择CW/CCW,脉冲加方向,就是没有方向的地址啊!

网友A:
有方向的.仔细看手册.操作手册!

网友B:
pls2的控制字里面有方向的

网友C:
指令里面有一项是控制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