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5):
一台电动机启动后先正转8s在停止15s    接着在反转8s在停止15s    如此循环       新手求解QQ1013152885

网友A:
你要用PLC控制?

网友B:
用PLC还是接触器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C:
你欲采用PLC控制还是时间继电器控制

楼主:
时间继电器   的

网友D:
时间继电器一般 不是很准确,最好是用PLC,或者变频器,不过变频器的造价要高一点

楼主:
这个是我的作业的   现在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E:
657623111,你好能不能把你做好的放到帖子里,让大家学习

网友F:
简单一点的话买个型号DH48S-2Z回来接在控制回路上就可以了。

网友G(2013-02-17):
超级时间继电器可以做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