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跑位

楼主(2011-03-25):
设备上五个200W三菱J3系列伺服在运转过程中每次伺服运转多会一一点跑位,伺服是往返运动。跑位的方向往一个方向跑总的距离没有改变。五个伺服多是这种情况,是设置不对还是程序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程序上的加减速时间可能有问题。或者是回原点指令有问题。

网友B:
程序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机械的问题!

网友C:
这个跑位和伺服没关系,是机械的问题,是来回运动是机械有间隔,会有很少的跑位。有些高级一些的定位模块有专门补偿这方面的。

网友D:
控制系统的问题吧?你可以用伺服监测下结束时控制系统是否有输出脉冲

网友E:
看下来回脉冲数 如果一样 就是机械问题
出发前,在你的传动输出轴上划一条线,回位后检查线是否重合,如果重合 说明这个部位的机械没有问题,类似逐步检查你的各传动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