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5):
我单位两台同样设备,用的OMRON CJ1M CPU13的PLC。上几天一台设备的CPU单元坏了,另一台设备上的CPU单元工作至今,今天又是CPU单元坏了,所有指示灯全不亮。请高手指教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没有找到问题根本。现在还在用另一部CPU单元。给OMRON客服说得邮到上海维修中心去检测
另,电压问题,没有记录议也无法检测,主机架电源模块灯亮。还有上面提到问题有错,应该是两台设备上坏的,不是在一台设备上。难道两台设备都同时电源模块坏了?不解!因为其中程序部分加密,所以现在只能用手动运行。
还有想请问下,有没有编程高手,帮忙编个程度,因为对OMRON的PLC不了解,想请哪个大侠帮个小忙,用MAD42 模拟量输出 通过比例放大板,控制比例阀。由上位机设定其时间及压力。两个压力传感器监测实时数据,上位机进行曲线显示。
谢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电压有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电压有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因为一直都用了七八天了才坏。电压也没有大的波动。

网友A:
CPU损坏,最大的可能就是机架电源出问题,你是如何检查到电压没有大的波动的?

网友B:
"所有指示灯全不亮"
还不是电源问题?起码电源块上的灯应该亮呀
而且才用7-8天,你就敢说电源没问题---说不上佩服

网友C:
应是电源问题 。

网友D:
学习了  问题根源找到了也请分享下了啊

楼主:
没有找到问题根本。现在还在用另一部CPU单元。给OMRON客服说得邮到上海维修中心去检测
另,电压问题,没有记录议也无法检测,主机架电源模块灯亮。还有上面提到问题有错,应该是两台设备上坏的,不是在一台设备上。难道两台设备都同时电源模块坏了?不解!因为其中程序部分加密,所以现在只能用手动运行。
还有想请问下,有没有编程高手,帮忙编个程度,因为对OMRON的PLC不了解,想请哪个大侠帮个小忙,用MAD42 模拟量输出 通过比例放大板,控制比例阀。由上位机设定其时间及压力。两个压力传感器监测实时数据,上位机进行曲线显示。
谢谢了。

楼主:
没有办法检测,因为是在两台设备上坏的,相隔七八天,难道是两个电源模块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指示灯全不亮"
还不是电源问题?起码电源块上的灯应该亮呀
而且才用7-8天,你就敢说电源没问题---说不上佩服
电源模块灯亮
我说的是CPU单元上的灯都不亮!

网友B:
2台设备都有同样问题?
换个CPU就好了?
能发个清楚的完整的照片吗?----即电源灯亮,CPU什么灯都不亮的照片,最好带上点右边的I/O.

网友B:
突然想起个问题,问一下-----cpu 的232口是不是联着电脑或屏?

网友E:
在此等待结果;没见过此类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起个问题,问一下-----cpu 的232口是不是联着电脑或屏?
接口联着电脑。用厂家软件进行调整比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台设备都有同样问题?
换个CPU就好了?
能发个清楚的完整的照片吗?----即电源灯亮,CPU什么灯都不亮的照片,最好带上点右边的I/O.
2 台设备同样的CPU单元坏了,先坏了一个,我把那个好的换上一样使用。
手头没有照相设备,没办法传照片,就是电源模块灯亮,CPU以及后边的模块都不亮。

网友B:
在问个弱弱的问题
有cxp软件吗?
应该有,你提到了程序被加密了
用cxp联plc看看工作状态,是不是在编程方式-----怀疑plc的工作方式被改变了,
暂时不认为cpu坏了(cpu不run时其所有灯都不亮),因为你没有程序备份,不好让你做其他操作。

网友B:
“CPU以及后边的模块都不亮。”
输入模块也不亮---输入条件满足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问个弱弱的问题
有cxp软件吗?
应该有,你提到了程序被加密了
用cxp联plc看看工作状态,是不是在编程方式-----怀疑plc的工作方式被改变了,
暂时不认为cpu坏了(cpu不run时其所有灯都不亮),因为你没有程序备份,不好让你做其他操作。

已经没办法联机了,在好的时候我们想把其程序备份下,可是联机后读取的时候显示内存错误或UM加密。我想CPU坏的可能性不大,可是现在没办法实行任何操作了,我们把新的CPU邮到厂家让他们输入程序,过几天就回来了。现在就想找到是什么问题,怕回来后继续坏CPU。

网友B:
我们把新的CPU邮到厂家让他们输入程序----就是说你又买了一个新CPU?
旧的(有问题的)还在你手中?
如果在你就联电脑看看它工作在什么方式。
估计PLC出问题后你没联过电脑查。

网友F:
虽然我们是陌生人,可是我愿意把我的点滴往事诉说给陌生的人,不必有任何羞涩和保留,相反却能毫不掩饰地回忆诉说我爱的往事,爱情确是宇宙间最美的事物之一,我相信每个一路走来的人都有自己至死不忘的无与伦比的令人心醉的爱情:我也一样,我和她是大学同班同学,我们2000年同时来到东都洛阳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其实每当回忆这段往事我都能体会到一种令人窒息穿越时空的美感,而且有太多往事浮现眼前,好多好多,我大概的印象就是我们晚上或者是周末彼此挽着一直逛街,在那牡丹花开或者白雪皑皑的季节我们不知不觉地逛穿了一条又一条东都洛阳的十里大道:中州路,延安路,西苑路,珠江路,九都路,王城路,南昌路,古城路,洛浦大道,牡丹广场....,特别有一次,刚开始相爱的那段时间,记得很清楚是雪天的晚上,地上有着厚厚的积雪,天空依然飘着零星雪花,洛阳的冬天其实很冷,大概有零下8度左右的样子,我们居然由约会地点(北院门口右侧第二课柳树下)开始散步到了火车站,来回有30里,当两个人忽然抬头看见“洛阳站”三个大字时,不禁惊讶相视,当时我们对洛阳城并不熟悉,只知道洛阳站离我们学校很遥远!我很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形:牵着手,一只SONY随身听的两只耳机一人一个,音量不大,这样听着音乐的同时另一只耳朵也能听到对方的言语,既有了背景音乐也缓和了两个人沉默时的尴尬,我至今都清楚记得那些熟悉的音乐和旋律,张艾嘉的《爱的代价》,梁咏琪的《短发》,那英的《不管有多苦》,张柏芝的《星语心愿》,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许茹芸的《梦想成真》.........(其实磁带是“摸清”她的口味买的,慢慢地我已习惯并爱上了这些旋律),就这样听着音乐牵着手,轻声细语地说着言语向前走着(现在回想终于明白了“谈恋爱”这个词的来历及涵义),两个人也有沉默,这时候音乐和脚踩雪地“咯咯”的声音就会被推到前台,两个人都是半低着头,时而也会抬头看看周围或远方的城市灯火,关系的微妙时期让两个人都很矜持。
    我永远记得我们人生中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并不是邂逅,因为这次并没有认识和言语):2000年9月17的洛阳依然骄阳似火,3000年古都风华只留给懂她的人去品位和遐想,否则你看到的永远是并不厚重的洛阳,城市的浮沉正如人的一生,没有经历浮浮沉沉的人生并不是完美和壮丽的生命旅程!好了,继续我的爱情故事,一大早我和几个刚刚认识的室友来到北院操场等待发放军训服,操场上的学生们熙熙攘攘,三五成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学子们在经过了高考的洗礼后,掩饰不住踏入大学的兴奋和轻松,大约8点10分的样子,破旧的筒子楼里面下来一个清秀活泼而高挑的短发女生(老筒子楼已经改成了女生宿舍),加入了队伍,她,皮肤细白,或许她注意到了众人目光的聚焦,微红的脸蛋和腮部,此刻仿佛落霞般红润,做梦我也想不到我就在这样的平凡的日子遇上我的她,轰轰烈烈的爱就因为她的出现即将拉开序幕,而且将是一生的绵延不绝(说实话,我并没有在大学谈恋爱的打算,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具备这方面的天赋),她的出现使几个系干部和男同学立即就围了过来(原来报到的当天已经有很多大二的系干和新生就已经“盯”上了她,而且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她宿舍的TEL),把她严实地围在了中间,并且开始攀谈,我只能透过人群的缝隙看到她的容貌,看清了:一个如婴儿般皮肤白里透红,明眸皓齿的女生,很像梁咏琪,开朗大方地回答着别的男生的问题,说实话我当时虽然看见她时内心产生了强大的爱意和美感,但是我那时依然是一个内心羞涩的大男孩,我本能地祈祷我和她能够分到一个班,后来,没有想到的上天如此厚爱,不但分到一个专业,而且还是一个班(其实若不是这个原因,让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或许会成为陌路,我的暗恋将成为最后的结局)。我在军训的时候因为表现出色被我们专业选为班长,她因为在女生中表现出色被选为了团支书,我个人认为婉约的爱情才美,才有机会细品爱的滋味和点滴,我不赞同现在有些85后的闪电同居式的爱情,缺失了太多的必然步骤和品味过程......
  转眼十年,现在想想,我真的不知道,爱的路上如此多的障碍和艰辛考验,内心保守的她,外表含蓄委婉的我,洛阳火车站多少次的聚散离合,透过开往成都的2098次(现已取消)列车的车窗谁的眼泪决堤似的在飞?1号站台上谁的脚步在随着列车飞奔?是啊,正是18岁的你和19岁的我!我们是那样的与生俱来地知道情为何物。家庭相隔近3000里的我们是怎么象不懈的小蜜蜂,小蚂蚁,或者说象勤劳的织工,用强大的爱意和勇气一梭子一梭子地把两颗心织在一起......
 .......
 好了,先告一段落吧,我不知道该从哪件小事回忆和诉说,如繁星般闪烁的爱的往事,静静的挂在两个人记忆的天空,如数珍宝,那么美好,那么遥远,又仿佛昨天,也犹如上个世纪,上个轮回......  Q710and812and9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把新的CPU邮到厂家让他们输入程序----就是说你又买了一个新CPU?
旧的(有问题的)还在你手中?
如果在你就联电脑看看它工作在什么方式。
估计PLC出问题后你没联过电脑查。
联不上机了,我用的电缆线是按OMRON客服说的联接的,什么都对,就是联不上机

能加你Q吗?我的12084819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你的上位机的电源、PLC的电源系统有没有发生交直流混杂?也就是交流串入直流系统,而你的通讯口没有光电隔离,这样就有极大可能导致你所述的故障(交流对直流有直接连接或者高阻漏电均会如此)
这个不好说,正在查找原因。

网友B:
你再试试
将电源,cpu拿到办公室,用cxp软件的自动联机功能(dip 5=on),注意看pcl的通讯灯闪不闪
不闪可能232口坏,也可能cpu坏
为了确认可以用外设口联电脑看看(需转换器)
scu21等通讯电源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试试
将电源,cpu拿到办公室,用cxp软件的自动联机功能(dip5=on),注意看pcl的通讯灯闪不闪
不闪可能232口坏,也可能cpu坏
为了确认可以用外设口联电脑看看(需转换器)
scu21等通讯电源也可以
祝你成功
我做的编程电缆没毛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个-V

怎么加?

网友B:
电缆没问题

楼主:
原因不明。未见有异常地方,换新CPU就正常工作了。

楼主(2011-05-04):
问题原因
将坏的CPU单元送到OMRON客服中心,检测说是机板腐蚀。